ABB ACS510的变频器在无负压供水中的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2010-01-29):
我是刚学这个,现在弄了一套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不会设定参数,请教各位:

我的系统是两台4。5千瓦的水泵,用了5。5千瓦ABB的ACS510的变频器。需要供水压力在4.5公斤。一台水泵运行时另一台水泵停止运行,达到4。5公斤压力时水泵停止,如果压力有变小另外一台水泵启动。水泵转速根据用水的变化加快或变慢转速。望各位高手赐教,参数如何设置。我的QQ:286320340

网友A(2010-08-30):
有说明书吧,那里面有张原理图,就是一拖二做恒压供水用的,很完美的设计,参数设定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