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回原点问题:为什么原点SENSOR侦测到后还要跑

楼主(2010-01-30):
用的是QD75M模块。
回原点方式:方式5
方向:减量方向(负方向);
回原点速度:1000脉冲/S
CREEP速度:300脉冲/S
近点狗ON后位移量:200个脉冲
OP位移量:默认值0
按照回手册:以1000脉冲/S向减量方向运动,到近点狗ON后减速到300脉冲/S,走200个脉冲的位移量后结束。
现象:回原点时,侦测到近点狗(原点SENSOR)后还会往负方向跑1CM左右。
确认马达的螺杆:发现刚好在原点时,阻力比较大,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因为阻力太大,在伺服积累了大量的滞留脉冲?
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看一下你的伺服参数设置吧,近点狗感测到后,走200个脉冲,有可能反映到你的直线移动就较大了。

网友A:
算一下,你的丝杆走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楼主:
参数应该没有问题,用的是MR-J2M系列的伺服,参数是通过PLC直接写进去的,而且我看过其他的同样设备的参数,用的是同样的参数。我想用把回原点速度:1000--》300,CREEP 速度:300--》200,但还是会跑一段距离。

那如果要用参数去克服,我该确认那些参数?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一下你的伺服参数设置吧,近点狗感测到后,走200个脉冲,有可能反映到你的直线移动就较大了。

谢谢老兄的回答,200个脉冲,似乎很小,只有0.2毫米,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我看它走的情况,至少多走可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算一下,你的丝杆走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好像伺服的参数里是8196个脉冲。

网友B:
QD75M有方法5吗?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QD75M有方法5吗?那是什么?

0:near-point dog meathod

4:计数器方法1(用中文表示下,英文的系统说我非法字母)

5::计数器方法2

6:dateset meathod

网友C:
用的是gx-configurator qp的软件吗?因为公司也有这样的伺服是sscnet连接的,所有想了解一下。谢了!

网友C:
看错了,我的是mr-j2s-b的,mr-j2m也有软件,j71模块什么的,具体忘了。直接可调参数的

网友B:
看清楚书名!QD75M只有4种,按你老兄排的次序那是QD75P.

楼主:
0:near-point dog meathod

4:计数器方法1(用中文表示下,英文的系统说我非法字母)

5::计数器方法2

6:dateset meathod

是这四种,是0 4 5 6这四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看清楚书名!QD75M只有4种,按你老兄排的次序那是QD75P.

就是所说的模式5

网友B:
J2M的参数核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J2M的参数核对过吗?

对过了,确认和其他设备上的一样。我现在把原点SENSOR位置往正方向挪了一点就OK了,所以我怀疑还是和机构有关系,就不知道回原点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按你讲的情况,机构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有反馈信号么?也有可能位置是走偏了点。

楼主:
对:沧海一黍 关于

有反馈信号么?也有可能位置是走偏了点。

内容的回复:

没有反馈报警,只是多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