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功能用PLC能否实现!

楼主(2010-01-30):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需求,想用PLC同时控制2台伺服电机按一定转速运动(互不干扰),同时接受外部触发信号,例如X0有输入时,控制Y0输出一段时间再关闭,如此反复。不知道三菱的那个型号能实现这个功能?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应该都可以实现吧 没看出来你的要求有什么特殊的

楼主:
能推荐下用三菱plc那个型号可实现啊

tks!

网友B:
FX1S-10MT或者 FX3U-10MT

网友C:
用三菱的FX系列PLC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至于是用晶体管输出还是用继电器输出的要看你的工作场合,我这边是三菱的一级代理,且是三菱指定的12家维修站之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电话联系我15050226330  路工

网友D:
驱动伺服应该要用晶体管的吧,用继电器的就得额外加脉冲模块了,不划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