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交流伺服MR-J2S-350A的一个故障问题

楼主(2010-01-30):
  三菱交流伺服MR-J2S-350A,上电后显示AL24,查手册后知道AL24故障是伺服电机输出端(U,V,W)接地故障,把这台驱动器换到另一正常使用的机器上,仍然显示AL24故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0-03-24):
一体化驱动模块 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