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OP-B07S201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0-01-30):
我的是MODBUS RUT PLC。一直在试,就是不能与屏通讯,谁能救救我!!急!!!!!!!!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 一般没别的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 一般没别的了

网友C(2010-03-08):
确认通讯线没问题,然后再把通讯参数,比如PLC类型,比特率呀,什么的......设置好!还有下载的方式,是否是USB 的方式!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D:
你好,触屏软件版本和触屏不一致。换一个版本再试。

网友E(2010-04-12):
那个一般都不用改的啊,看一下软件设置里的型号和实物型号是不是一样?

网友B(2010-05-27):
兄弟 这个很容易通上的 怎么样 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