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CP343-1 LEAN模块和以太网交换机连接

楼主(2010-01-30):
3个CP343-1 LEAN模块和以太网交换机连接,3个CPU314C-2DP 6ES7314-6CG03-0AB0 每个CPU下面挂一个6GK73431CX100XE0模块。然后以太网模块通过普通以太网交换机连接。组态完成后重启3个CPU ,3个CP343-1 LEAN模块延时1-2分钟BF灯亮。但是我能用电脑通过交换机分别给3个CPU下载程序(但不能监控程序),如果一个CP343-1 LEAN模块和交换机连接那么CP343-1 LEAN模块就不会亮BF灯,只要2个或3个CP343-1 LEAN模块同时连在交换机上BF灯就会亮。3个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是192.168.0.4      192.168.0.5 192.168.0.6 IP地址是没有冲突的。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3个模块和电脑同时连接在交换机上时,可以用点那分别给3个CPU下载程序网线应该没问题吧。

CP343-1 LEAN模块的MAC地址不能在STEP7里设置,被屏蔽了。我看了硬件上边地址是不一样的。电脑IP192.168.0.121 MAC和模块不一样。

请教下各位高手
1:为什么BF灯会亮,是什么原因。
2:为什么不能通过以太网模块监控程序。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A:
你说的问题不应该出现 ,我做的一个400H+443-1以太网络模块和一个300+343-1以太网模块同时挂在交换机上就没有报错现象,而且都能下载程序,都能监控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liangchao@dtelec.com

网友B:
通讯距离是多少?CPU314是否在用MPI通讯

网友C:
CP卡属性中Profinet中的Device name改成不一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