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1-30):
 屏(IC754PBSS01)程序可以加载,但跟PLC通信有问题,用的是PROBUS,PLC配置肯定没问题的,触摸屏站地址也没问题。通信线是好的,换了几个屏试了都不通(PROBUS),实在没招了。请高手们热情指点,不知道屏有没有特殊的配置。不甚感激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心情好舒畅

网友A(2010-08-06):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电源、触摸屏、PLC、伺服、调速器、软启、工控机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