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P通讯故障解答

楼主(2010-01-31):
我这有个这样的通讯故障,我用的是CPU315-2PN/DP做主站,主站下有一个IM153-1站,另外有5个EM277从站分两路接入PLC柜,一路4个站,另一路一个站,距离有280米,就是这一个EM277站的DP故障灯一直再闪亮,求教高手

网友A:
为什么不将5个EM277从站连成一根总线呢?这样才能减少回波反射。

280米的传输距离应该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专用电缆做传输介质。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楼主:
是根据现场情况定的,刚开始几天都通得挺好的,从我换DP防雷之后就出现的,DP ERROR灯闪个没停。请教朱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