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闭环控制

楼主(2010-01-31):
我现在做一个PID闭环控制:一电机速度与压力为正比关系,现在要保持电机速度维持在一恒定设定值,一旦压力上升,电机速度就下降,反之,有疑问的是压力经传感器采集回来的是0----10V电压信号,而给定转速是一个0---1500(单位是转速)之间的数,用这两个数做差,肯定不行,查了有些书上说把它们转换成工程量0.0----1.0之间的数,那种转换针对不同的PLC行吗,如果用松下的PLC,闭环的这两个参数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不过对于三菱和松下PLC来书,你最好将其作为整数来处理,假如你用的是10位的AD转换,0-10V对应于0-1000,10V时,电机转速对应为1500.如采样为500则只需500/1000*1500=750就是当时对应的电机转速。你的控制量是转速,你的压力采样值应通过前面的举例样式转为对转速的采样,你才可以进行PID控制。转换成工程量0.0-1.0之间的数比较适用于西门子系列的PLC.建议你先算乘法在除,结果比较准一些。

网友B:
到底是速度闭环还是压力闭环???用电机调压力还是压力调电机(转速),正比是说明意思?

网友C:
对啊!0-1.0是PID算法中的一个系数啊!兄弟!

网友D:
典型的水泵恒压运行,先做规范化处理,水泵电机的同步转速一般3000r/min,若用12位AD转换,则规范为:设定值=(设定的实际转速/3000)*100;压力反馈值=(AD转换的整型值/27648)*100。代入PID运算,输出值经DA变换给变频器驱动电机。

网友A:
电机调压力,电机速度是可调量.

网友E:
这个是不需要PLC的,只要一台有PID功能的变频器、电位器一只、压力变换器一个。

压力变换器假定是  0~10KG 对应0~10V            若你要恒压5KG  对应的是5V

用压力变换器的电压信号作为反馈值,用电位器调5V的信号作为给定就OK了,若要6KG 调成6V就OK了

网友F:
你直接作压力闭环控制就可以了嘛, 管它3,7,21, 只要在PID设定1个压力目标值, 最终改变电机转速, 使得压力稳定在目标值,OK.

网友G(2010-04-16):
我现在准备用一个西门子PID闭环控制:是通过控制伺服阀的来实现恒速,反馈量可以是力也可以是位移,但是我们的速度很低0.1mm/min,即0.0017mm/s,这样好像是A/D转换器分辨率达不到,另外PLC本身好像也不行,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呀!我们是在是想不出来了,希望能得到前辈门的指引,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