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IGBT故障检查

楼主(2010-01-31):
施耐德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减速机电器触点老化,减速过程中突然加速后报IGBT短路故障,拆开变频器检查经测量B相的绝缘栅双极性晶体管二三脚已没阻值,判断已烧坏,现正订货,更换后如果正常告知大家。

网友A:
你是ATV71吗?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71的变频器质量不好!有的买回来新的就坏了!如果像你那样说的你还要检查一下驱动电路!一定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