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FISHER(费舍尔)定位器在哪调零点、量程?

楼主(2010-01-31):
我没找到调零点、量程在哪?向您请教,谢谢。

楼主:
这种定位器的型号是3582i。

网友A:
上面中间的白色塑料螺钉是调零点,在转盘指针顶部的小螺杆型的螺丝是调量程的。

这个是FISHER的3582i的阀门定位器。

楼主:
非常感谢红衣的解答。

网友B(2010-04-02):
FISHER的3582i的阀门定位器调校如图 ,楼上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C(2010-05-16):
你那是喷嘴 喷嘴位移大小改变零位 应该是调右端的那个螺钉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该拿到这来讨论!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楼主:
对:黄若平 关于

这个问题不该拿到这来讨论!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内容的回复:不是没有手册吗? 还用问?

网友E(2010-08-09):
喷嘴调零点,D形盘上的挡板调量程。

网友F(2012-02-21):
呵呵,无论什么样的机械定位器,都是喷嘴零点,反馈的应力弹簧调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