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循环标志位是什么

楼主(2010-01-31):
第一次循环标志位是什么意思?怎么用法?谢谢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程序,程序中M8022是循环标志,当循环到最高位,即液出时,M8022动作,并重新赋值给D0。

网友A:
以上是三菱PLC,以下是西门子PLC,式中SM1.1也是循环标志继电器,当循环到最高位(Q0.7)时,SM1.1动作。

楼主:
先谢谢了,上面2个我看了都晕,我刚学的是欧姆龙的,能不能用欧姆龙的编程画给我呀?CP1E或CPM1A

网友A:
对不起,本人对欧姆龙不熟悉,只知道欧姆龙的与三菱的比较接近。

其实,无论什么品牌的PLC,循环移位的概念是一样的,循环标志继电器的定义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第一次循环标志位,应该是程序刚开始执行时置1的一个标志.
一般,PLC程序是按照扫描输入-执行程序-结果输出-输入-程序-输出重复循环执行的.其中输入输出是PLC管理的,程序是用户编的.每个循环(重复)也叫扫描,所消耗的时间是扫描时间.第一个扫描,就叫第一循环.这个循环往往用来初始化数据.第一循环标志位,在第一扫描的全过程,由系统置1,在进入第二循环前,自动复位(0).

楼主:
是不是编制每个梯形图程序都要有第一循环标志位呀?谢谢

网友C:
太深了,看不懂。ce

网友A:
“第一次循环标志位”?没听说过。

只有PLC首次扫描(通电)标志,此外还有循环(移位)溢出标志,也搞不清你说的是哪一个。

提问时,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D(2019-11-11):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循环标志位”?没听说过。 只有PLC首次扫描(通电)标志,此外还有循环(移位)溢出标志,也搞不清你说的是哪一个。 提问时,把问题说清楚!

欧姆龙的就是第一次循环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