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UTO CAD2007 可以画电路图吗?如果可以麻烦师傅教我一下~!

楼主(2010-01-31):
请问AUTO CAD2007 可以画电路图吗`~~~?如果可以麻烦师傅教我一下~!

网友A:
电工线路图还是电子线路图?
电子线路图不是太好.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把常用符号,做成块然后直接调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啊是啊

做个块调用一下

楼主:
  做电工线路图,怎么把常用的元件,画出来呢?

 网上有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