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接近开关抗干扰能力强点?

楼主(2010-01-31):
大家好,我现在的系统用的是电感式接近开关,调试时有干扰信号给PLC,后来我加了中继就没了.这种接近开关的动作电压好像是6V的,是不是选12V或24V的动作电压抗干扰能力强呀?还是电容式的强呢?(检测铁金属)  谢谢了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干扰的原因在那里

是传感器本身的质量还是附近的其他干扰?

网友B:
接近开关有一个重要参数——响应频率,选得不对害死人,老是以为是干扰信号,估计你中奖了

网友C:
现在有台0.75KW的变频器带动马达,电路中用了一对照式光电开关(欧母龙),当变频器起动时,光电开关就失灵不动作了!把光电开关电源外接也是一样,只有把光电开关移离机台10公分以外才灰复正常!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如是干扰太强的原因,如何抗扰?

网友C:
我把变频器换了,光电开关也换了几对不同垃圾款的也还是同样的问题,但当电机跳过变器或把变频器调到零光电开关又正常了!望高手不吝指点!我想 这样的问题让各位见笑了,只怪本人技术不过关||||

网友D:
看样子是变频器的电磁干扰造成的,解决办法:

1、光电开关信号线屏蔽并接地良好;

2、光电开关的信号线尽量远离变频器一次线,实在分不开了就采取十字交叉穿越变频一次线。

3、有条件可以考虑增加金属隔板将变频器与小信号隔开。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上说的少了重要的一点,将光电开关的电压加磁环,串高频扼流圈,并瓷片电容等方法,还有就是将变频器的主输入输出线穿磁环,肯定能解决问题。

大家如果对技术感兴趣,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网站www.fix4u.cn技佳电路板维修网.

网友F(2010-06-10):
您好!我公司生产干接点接近开关0-380AC/DC     仿国外技术 无干扰信号     来电13606873709

网友G(2011-03-22):
我公司可以提供抗干扰接近开关,请联系刘小姐:13164203674      QQ:122041604

网友H:
请关注:感应线圈的磁力线,周边可能有影响磁力线散发物品(铁器等)。

网友I:
大师们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是变频器电磁干扰,要良好接地,二是开关电源的高频信号串到24V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并瓷片电容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隐患依然存在,变频器及开关电源线路受潮过载过热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必须查找具体原因,一般与接近开关关系不大,当然也可以花高价去买高抗干扰的接近开关·^-^·。

网友J:
电容式的不适合检测铁金属。选工作电压高点的可能会避开干扰电压会好点,另外要噪声容限高的接近开关啊

网友H:
为什么执迷不悟??????????????

网友K:
接近开关一般安装位置周围都会有电机或其他电磁波干扰源存在,所以光用屏蔽线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建议通过光栅隔离器来提高接近开关的抗干扰能力,平率在1KHz 以下的可以用MHM-01C \ 02C,800KHz以下的可以用 MHM-02A\B系列。可以直接连接PLC高速计数器或其他脉冲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L(2011-05-28):
从变频器角度考虑:可以考虑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同时给变频器可靠接地,变频器给马达的电缆使用用屏蔽线。从传感器角度出发:加磁环,注意走线,使用屏蔽线,给传感器加一个DCDC隔离电源,传感器金属屏蔽

网友M(2011-08-25):
我公司专业生产高抗干扰接近开关,产品非常稳定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价格实惠,欢迎来电15021961860 李工或加QQ1850553580

网友N(2019-09-15):
接近开关负极接设备外壳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O(2020-03-05):
这个是由于变频器产生的电磁干扰所导致的,可以选专门加屏蔽措施的光电或者接近开关。还有不清楚的可以随时联系

南京凯基特电气有限公司 张生 15189893892

引用 网友C:
我把变频器换了,光电开关也换了几对不同垃圾款的也还是同...

网友P:
尤其是走线,信号线与变频器的动力线之间可以用隔板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