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内置比较强的定位控制功能??????

楼主(2010-01-31):
那些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内置比较强的定位控制功能??????

伺服一般用脉冲输入控制进行定位,或用通讯写寄存器进行定位控制,请问还有那些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内置比较强的定位控制功能??????

要求内置定位的点比较多的,还有 回原点  相对控制 绝对控制 等 功能。

网友A:
松下A4P有,需要资料Q我 21916859

网友B:
时光科技的伺服能实现你的功能。

产品简介
专用QMCL语言 编程灵活
内置PLC 自成系统工作 免上位机
电流、速度、位置3闭环控制
速度控制精度0.1%,速度控制比1:5000以上
扭矩控制:0-300% 精度5% 位置精度:正负1个脉冲
内置制动单元
功率范围200W-132KW
单相220V、三相220V、三相380V电压输入
I/O接口丰富 232、422/485接口,数字量输入输出 模拟量输入输出 脉冲列输入 PG接口等

时光科技——您身边的伺服专家!
我是公司内负责机床方向的技术人员。如果您有需要咨询的地方请您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可以帮您定方案,帮您编写程序,免费帮你调试。免费赠送技术资料。
手机:15110124098
电话:010-82924489-844
邮箱:shiguangkeji@163.com
传真:010-62311346
联系人:齐先生

网友C:
麻烦告知邮箱,发产品资料手册给您参考(台湾正频驱动器)

网友D:
台达,尤其是A2系列。

网友E(2010-03-04):
没有人推荐欧系伺服?

这种控制当然是欧洲产品最适合吗。

LENZE,BONFIGLIOLI,BAUMUELLER,BECKHOFF都可以。

QQ31452541  TEL 13795243230

网友D:
欧系太贵!

楼主:
时光科技伺服,专用QMCL语言 编程灵活 ?????  好像C语言一样不好懂吧! 相比 IAI    COOLMUSCLE  的伺服编程语言感觉差多了!!!

网友F:
不知道   Kinco ED620/ED630 三相伺服驱动器   泰科智能 IDM640-8EIA 智能伺服驱动器   如何,哪位用过?

网友G:
内置比较强的定位控制功能

楼上说的那些驱动器,好像具有这个功能的不多吧,台系的驱动器好像比较在意这个功能,楼上的有用过这个功能的吗?怎么个用法?

网友H:
台达的A2 比较强的。64点内部位置设定,而且不是顺序循环顺序,用户可以自定义位置顺序

网友I(2010-04-29):
呵呵,如果单门说内部定位功能,我见过有家欧系的,可以很多种选择两个内部运动任务之间的衔接方式,这个好像很多厂商没有做好。据说在汽车线上用了很多这种伺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