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门式起重机20t+20t小车限位开关、大车绕线电机接线!

楼主(2010-02-01):
向高手求助!门式起重机20t+20t小车限位开关、大车绕线电机(共4只7.5kw)接法!
最好有个接线的图,我是初学,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高手猫那里去了呢?

去过一个关于焊机的论坛,很火,人也不保守,可是这里.....

关于吊车,我是新手,请高手指教哈

网友A:
对:起重机初学 关于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高手猫那里去了呢?

去过一个关于焊机的论坛,很火,人也不保守,可是这里.....

关于吊车,我是新手,请高手指教哈

你说得不是很清楚。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啊?我的意思是:我的手里的图纸是老版本手绘的那种,看不太清楚,接线时心里没底啊,具体部位(电源保护部分)是起升、副起升限位开关的连接部分,我有图贴不上啊,大车电机是YZR180L-6的8.5KW的4只,图纸是2只17千瓦的,怎接接法?请高手指点一下啊?我说不太明白啊!

楼主:
终于把图传上哩,再补充下:1.    上面的20+20配电保护起升限位开关画的不清晰,这部分与下面的桥吊区别在哪里? 2.  大车部分图纸2电机,怎样接4只电机?联动台需要用什么型号?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还是用交流接触器转换下好,用交流接触器来切换电阻

网友C:
联动台是现成的,不能改了,现在我只想知道:上面第一图20t+20t的起升限位开关接法和中间图的(第二图)起升限位开关接法有没有区别?

网友C:
也就是说20t+20t的门式双小车起重机和双梁式起重机配电保护接线(在起升机构限位部分,第一、第二图的左下角)的区别在哪里?给个图看看吧。

网友B:
大车接触器用4极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