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宝典

楼主(2010-02-01):
我是初学者,这是朋友提供的资料供大家分享。

S7-200 宝典
1:Step7 Micro/WIN V4.0 安装在什么环境下才能正常工作?
Step7 Micro/WIN V4.0的安装、运行环境为:Windows 2000 SP3以上,Windows XP Home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西门子没有在其他操作系统下测试,不保证能够使用。
2:Step7 Micro/WIN V4.0 和其他的版本兼容性如何?
Micro/WIN V4.0生成的项目文件,旧版本的Micro/WIN不能打开或上载。
3:siemens200 PLC 硬件版本有什么区别?
二代S7-200(CPU22x)系列也分几个主要的硬件版本。6ES721x-xxx21-xxxx是21版;6ES721x-x
xx22-xxxx是22版。22版与21版相比,硬件、软件都有改进。22版向下兼容21版的功能。
22版与21的主要区别是:
21版CPU的自由口通讯速率300、600被22版的57600、115200所取代,22版不再支持300和6
00波特率,22版不再有智能模块位置的限制。
4:plc 的电源改如何连接?
在给CPU 进行供电接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清是哪一种供电方式,如果把220VAC 接到24VDC
供电的CPU上,或者不小心接到24VDC传感器输出电源上,都会造成CPU的损坏。
5:200PLC 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S7-200 CPU 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 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据长度也可
以看出。
6:如何进行S7-200 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
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每个
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
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 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 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 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
端口上的负载大小。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
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7:200PLC 能在零下20 度工作吗?
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 S7-200):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
PLUS产品主页查询。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
经销商联系。
8: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
S7-200 在CPU 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
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
限制。
S7-200 CPU 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
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
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自检等工作。
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 CPU 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实际上,S7-200 对
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
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识别其改变的时间)。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将
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
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
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等。
以上数据都在《S7-200系统手册》中标明,这里只是列表比较。CPU上的部分输入点延时(滤波)
时间可以在编程软件Micro/WIN 的“系统块”中设置,其缺省的滤波时间是6.4ms。如果把容易受到
干扰的信号接到CPU 上可改变滤波时间的DI 点上,调整滤波时间可能改善信号检测的质量。支持高
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
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同样有效。
有些输出点要比其他点更快些,是因为它们可以用于高速输出功能,在硬件上有特殊设计。没有
专门使用硬件高速输出功能时,它们只是和普通点一样处理,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为1Hz。
9:S7-200 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
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发生器处理序列脉冲信号,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
硬件中断功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进入中断的延时可以忽略,S7-200拥有“直接读输入”和“直
接写输出”指令,可以越过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限制,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脉冲捕捉”功
能捕捉短暂的脉冲。
注意: S7-200系统中最小周期的定时任务为1ms。
所有实现快速信号处理的措施,都要考虑所有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一个需要毫秒级响应速
度的信号选择500μs输出延时的硬件,显然是不合理的。
10:S7-200 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
程序扫描时间与用户程序的大小成正比。《S7-200系统手册》中有每个指令所需执行时间的数据。
实际上很难事先预先精确计算出程序扫描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开始编程序时。可以看出,常规的PLC
处理模式不适合时间响应要求高的数字量信号。可能需要根据具体任务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11:CPU224 XP 高速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
CPU224 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
Q0.0和Q0.1支持5 - 24VDC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Q0.2 - Q0.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高
速输出只能用在CPU224 XP DC/DC/DC型号。
12:CPU 224 XP 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也是高速响应的吗?
它的响应速度是250ms,不同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数据。CPU 224 XP 本体上的模拟量I/O 芯片
与模拟量模块所用的不同,应用的转换原理不同,因此精度和速度不一样。
13:CPU 224 XP 后面挂的模拟量模块的地址如何分配?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 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
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14:S7-200 CPU 上的通讯口支持哪些讯协议?
1)PPI协议:西门子专为S7-200开发的通讯协议。
2)MPI协议:不完全支持,只能作从站。
3)自由口模式:由用户自定义的通讯协议,用于与其他串行通讯设备通讯(如串行打印机等)。
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了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通讯功能:
1)USS指令库:用于S7-200与

网友A(2010-06-10):
RTU与PLC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