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485通讯编程时,读、写命令的控制?

楼主(2010-02-01):
温控仪控制10个温度回路,触摸屏上来设定各路温度值和报警值,并显示每路温度的测量值。在PLC上编程进行读温度测量值比较简单,我现在的问题是:在温度测量值实时读取数据的时候,我要往温控仪写入参数值(设定温度值或报警值),用什么手段来控制读和写指令,使得读、写指令的转换顺畅点?

网友A:
你读写要求实时性高的话,这个方案恐怕不适合!   因为485 通讯速率达不到!

比较简单的思路, 暂停读命令的发送, 接着发送写命令, 完成后, 再恢复 轮询 读 循环!

网友B:
用海为PLC实现,通讯非常简单,编程软件带仿真器,通讯方面的例子非常多

楼主:
是的,以前编过一个这样的程序,也是2楼的思路,总感觉写命令结束之后,读命令接的不是很顺畅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才10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做过72路的。只要读和写是顺序控制的,或者说是步进控制的,就不会出现不顺畅的问题,用移位指令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C:
我公司位于安徽省,现有一个电源的项目,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带有RS485接口。现用户要求将电源输出的参数(电流、电压)直接通过RS232口直接写入到上位机欧姆龙PLC的DM中,由PLC直接取走。单片机部分是我们自己做的,但是PLC这块没有人做。现急寻各路高手相助,单片机和PLC都精通的优先,只要你有能力,待遇超出你的想象。兼职、全职皆可。电源部分不需考虑,只需精通PLC即可。有意者请发联系方式至 WDJ767@163.COM.谢谢。

楼主:
我在想:在触摸屏输入一个值(需要写入温控表),是否有必要在写入结束后再读取回来,以确认数值是否正确地写入温控表?有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