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 AS35THTD 触摸屏com2口(rs485)旁开关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0-02-01):
DOP AS35THTD 触摸屏com2口(rs485)旁开关是做什么的?一直找不到说明,我猜是485的终端电阻,不知对不对,上是终端,还是下是终端?

网友A:
那个是直接进入系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直接进入系统用的,

没明白?代替sys按键进入系统菜单?望aibi详细点

网友B:
拨上去是允许从系统菜单回到运行画面,拨下来是不允许从系统菜单回到运行画面。清楚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