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B程序下载设置

楼主(2010-02-01):
共享一下TP177B下载经验,我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 2007,据说PROTOOL V6.0也可以,我没试过。

硬件采用CP5611卡 、PROFIBUS电缆

电脑设置端口CP5611(MPI),并在WINCC FLEXIBLE 2007中设置DP地址**;

TP177B设置使用通道2,选择MPI/DP,并在高级中选中PROFIBUS,点OK,同时可以设置原来使用的DP地址,设置完成;

如果还连接不上记得要重启啊,我曾经试过很多次,感觉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连不上,结果重新启动一下,就连上了;

如果操作系统版本不一样,首先要更新TP版本,

西门子的东西很麻烦,试了好多次才搞定。

网友A(2010-08-31):
西门子的触摸屏硬件反映速度还可以吗?比一些国产品牌速度上快多了

网友B:
前辈,我把做好的项目下载到TP 177B面板上时老是连接失败,应该是设置没有设置好,请问一下触摸屏面板上需要哪些设置呢?能帮我解答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2010-10-17):
现在我使用以太网方式下载,简单方便。

硬件是需要一根交叉网线(电脑和电脑直接连接的那种);

1、设置人机界面IP地址,如192.168.0.10,选择以太网方式联机;

2、使用上位机IP地址,与人机界面同一网段,如192.168.0.11,网关都设定192.168.0.1;打开WINCC FLEXIBLE下载传输时输入目标地址192.168.0.10,下载即可。如果提示人机界面版本不一致,可以根据软件提示更新人机界面系统。

网友C:
以太网方式下载的方式的确很方便的。好处是系统更新很快!

网友D:
西门子的触摸屏硬件反映速度还可以吗?比一些国产品牌速度上快多了
没看出来哪里快了

感觉比较慢

网友E(2011-12-27):
使用串口笔记本通过MPI下载线也是可以的,就是速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