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10-02-01):
各位大侠,小弟想买个S7-200编程电缆,淘宝网上价格有十几元的,三四十元的,八九十元的,一百多的。我不知道如何辨别质量,难道只从价格上判断?

网友A:
十几元的也可以用,...   八九十元的是带心片的....  一百多的应该是光电隔离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B:
自己制作,也可以用。

网友C:
买带光电隔离的吧。

不隔离的电缆对于初学者太危险了。

网友D:
一百元的线我用过,很简单的,速度较低,不超过19200bps,没有隔离功能,但能用。

五百元的原配线我也有,中间有个大肚子,速度可能达很高,有隔离功能。

要求高的项目就配500元的,要求低的,出价低的小项目就用10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