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0-02-01):
在用CELITE软件时,要知道连接的590的版本号,如何才能知道该机的版本号呢,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好象对了就能打开

现在一般好象是V7

网友B(2010-04-20):
需求590P系列380A机子的电源板一块,要求拆机二手的均可,如果有报废的板子也需要,谢谢有货的和我联系,电话:15805876438

网友C(2012-02-10):
原北京整流器厂生产的A系列的直流调速器的接线‘我有图纸。全新电路。13420121248

网友D:
SYSTEM菜单的第一项!嘿嘿

网友D:
系统菜单下第一个里的就是版本号!

网友E:
大家好,H群以升级为500人超级群,群号165618265 ,原先一直加不进一直都满人。在工厂用到直流调速器,维修,卖买,工程。要与直流调速相关的就进去。进去后请认真改群名片。欢迎大家加入。不能重复

网友F(2012-03-17):
一开机的几秒钟,就可以看到。。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 ,QQ5841026

网友B(2012-05-11):
大量回收ABB直流调速器DCS4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800系列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