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2N485BD与15台变频器通讯,有什么方法能做到

楼主(2010-02-02):
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能让FX2N485BD通讯15变频器,很急

网友A:
不要急,一定要清醒,用MODBUS通讯,在PLC中用RS指令写程式,变频器设好地址和通信参数,PLC给各个站号的变频器发指令即可控制。不清楚的话再联系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B:
不知你主机型号选用三菱的是FX2N的还是FX3U的,如果是FX2N的主机,那就需要在PLC中用RS指令写程式,变频器设置好参数,PLC也设置好参数,不过这样较麻烦,如果你的主机是FX3U的就非常的简单,因为FX3U有专用的通信指令RVDR,RVCK,大大缩短你的编程量,且每个主机可以接两个扩展板,每个扩展板可以控制8台变频器,所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的电话是15050226330  路德恩,可以再联系我。

网友C:
FX2N相对困难,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用带modbus指令的PLC用起来简单些。支持MODBUS指令的,低档的FX3U,松下的FPX,LG的MASTER-K。等。

网友D:
作不了这么多台的。。。。

网友E:
用FX2N485BD与15台变频器通讯,其实与1台变频通讯控制是一样的,15台变频就定义15个站号,你希望第1#变频工作,就向1号变频发指令,其余14个变频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后你可以再向第二台变频发指令…。

网友F:
控制怎么多台变频器响应来的及吗???这响应时间是不是有点长??我是说在紧急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ista 关于控制怎么多台变频器响应来的及吗???这响应时间是不是有点长??我是说在紧急情况下。

只通过485传递起始参数,频率值,接受变频器故障报警,启停控制还是经过外接端子。我看很多国外设备都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