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导的原理?

楼主(2010-02-02):
请问各位大侠!阀导是什么元件?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是什么?小弟只用过电磁阀和气动球阀之类的东西,希望各位能给提供点资料或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2011-06-10):
你大概是问电磁先导阀吧  就是用在气动阀门之类上的

简单的说就是控制气源,可以远离阀门安装的位置,比如说是放在控制柜里,结构简单的就是一个开关阀

网友B:
阀岛吧?阀岛其实就是数个电磁阀的组合,一般阀岛都做成一体的。

网友C:
阀岛就是一个PLC远程工作站控制的几个电池阀,应该是通过解码来控制各个阀的开关。

网友D:
百度

阀岛是新一代气电一体化控制元器件,已从最初带多针接口的阀岛发展为带现场总线的阀岛,继而出现可编程阀岛及模块式阀岛。阀岛技术和现场总线技术相结合,不仅确保了 电控阀的布线容易,而且也大大地简化了复杂系统的调试、性能的检测和诊断及维护工作。借助现场总线高水平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使两者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阀岛是由德国Festo公司发明并最先应用的。

20世纪后期,市场用户希望从Festo得到技术支持:如何简化整机上电磁阀的组装。基于此,Festo公司于1980年年底率先推出了PAL型铝制气路板,该板具有统一的气源口。当需安装大量电磁阀时,气路板显得格外有效。其通常与Festo传统系列老虎阀组合使用。为追求更简化的电磁阀安装方式,Festo又开发了PRS型气路板(P口供气,R、S口排气),板上安装2000型老虎阀。   随着气动技术的普遍使用,一台机器上往往需要大量的电磁阀,由于每个阀都需要单独的连接电缆,因此如何减少连接电缆线就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气路板方式无法实现阀的电信号传输.因此Feslo在已解决气路简化的基础上又尝试着对电路的简化,从而致力于电—气组合体——阀岛的研究,即电控部分通过一个接口方便地连接到气路板并对其上的电磁阀进行控制,不再需要对单个电磁阀独立地引出信号控制线。在减小接线工作量的同时提高操作的准确性,并使其防护等级达到I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