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的ABB变频器200KW跳5210故障?!

楼主(2010-02-02):
现有几台ABBACS800 200KW的变频器跳5210故障,想问下各路高人这是什么故障,该怎么样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啊,是通信故障,一般都是AINT板坏.

网友B:
我有2台ABB600-250KW二手机8.5成新未修过电厂直接拆机有兴趣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 QQ494095965

网友B:
ABB800-250KW的3台9.5成新全部卖了 就剩600-250KW 2台 600-90KW一台

网友C:
报PPCC link 吧, 与此故障有关的主要有AINT板,逆变模块,还有互感器,与主板也有一定关系,还有光纤的折曲度,光线头是否脏,光纤是否有漏光的现象?

网友D:
看一下控制权在local还是远程,有时切换控制权时会出现,如果切换控制权后没问题可以屏蔽这个错误。如果影响正常使用就要看aint了

网友E(2013-09-25):
uiuCbgghhj给哥哥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