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通讯电缆

楼主(2010-02-02):
我的三菱触摸屏电缆是FX-50DU-CAB0,以前好使,但现在和三菱触摸屏通讯读取PLC的程序时,却总显示通讯异常。我更改了COM口,和波特率都不能正常,怎么回事呢?以前好用,现在为什么不好使呢?是我电脑的COM口坏了?如何判定com口是否正常呢?还是电缆线不良呢?

我用用电缆把这个COM口直接和PLC相连,可以正常读出设备的程序?

以上问题?请指教!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触摸屏电缆中间哪里断掉了

网友B(2011-11-14):
朋友们请问一下F920与电脑的通讯

连线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