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2台安变频器为什么设定参数时老是ERR1

楼主(2010-02-02):
一台N2台安变频器为什么设定参数时老是ERR1

网友A:
超时设置,参数范围超出等都会出现。

网友B:
运行时,有部分参数不能设置,或者是运行端子没有断开,显示ERR1

网友C:
错误设置,正常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运行时,有部分参数不能设置,或者是运行端子没有断开,显示ERR1

网友E:
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