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伺服在高速制袋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02-02):
一、前言:
塑料袋封切机行业也称制袋机,用于制造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背心袋、平口袋等塑料袋,老式设备采用机械方式调速,具有定位精度差且浪费材料等。近些年业,通过伺服系统在该设备上的应用,利用伺服系统的快速启停性能,很好的解决了旧有设备上产缺并。并结合PLC、HMI的使用,极大的方便了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下面介绍利用kinco伺服,很好的实现了制袋机送膜电机高速、精确定位的要求。

二、 工艺说明:
整个的制袋过程主要分为抬刀、定位、封切三个部分。封切刀由主电机经过减速后带动进行循环的抬刀和封切动作,伺服系统带动压料辊进行定位,色标电眼对色标进行跟踪。
1、 系统上电。
首先调整温度仪,控制设备调节封刀的温度,使封刀的温度达到热封的需要,手动调整机械
连杆等的位置,使切刀对准当切位置。根据制作的袋长,先调节变频器频率在一个较低的频率上。如果制作的袋子为有色标,则还应调节色标传感器,使其能够感应色标变化,然后放置于色标前面2-3MM处。
2、 制作步骤。
旋动启动开关,变频器带动电机运动,封切刀随着机械连杆上下运动,随着封切刀的上抬,
伺服就开始带动压料辊进行定位,定位结束(如果是制作色标袋,定位开始后,检测到色标,伺服停止,定位结束),封切刀下行进行封切动作,电磁铁上行进行打孔,至此一个完整的制袋过程就结束了。如果是制作色标袋,定位开始后,检测到色标,伺服停止,定位结束。
三、控制要求及功能:
A)输入一定的制袋长度,伺服电机在主刀抬起到落下的时间内完成一次送料。
B)色标的跟踪,通过色标传感器信号来控制送料的长度。
C)白袋定长封切。
D)跟踪色标封切。
E)色标跟踪报警停机。
F)批量生产完成后指示和延时。
G)开机后先送出一个袋子(防止热封两次成次品)。
H)生产数量统计和清零。

四、控制方案:
该系统由PLC、触摸屏、变频器和伺服等控制元件组成,PLC对整个控制系统进行逻辑等相关控制,触摸屏与PLC相连,进行生产相关数据的统计,变频器带动主电机经过减速带动封切刀下下往复运动,伺服电机进行材料的定位。
1、 终端有一个接近开关,在主电机终端轴上安装一个180度的凸轮,用一个接近开关的感应时间来计算伺服电机的转速,相当于一个简单的随动系统,即主电机转速越高,凸轮感应时间越少,那么要求电机的转速就越快。目的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送料。
2、 色标的捕捉,在捕捉色标时,因为色标的非一致性,所以伺服电机每次运行的距离都不等同,最终的要求是在色标传感器感应到信号时,快速的停止伺服电机。由于电机始终在高速运行,在碰到色标停机的时候,必然要过冲,这样就不能满足工艺要求,因此,将电机的运行轨迹分为两段,第一段始终运行高速,第二段的时候很低的速度捕捉色标,同时设置一定的捕捉范围,满足不同的需求,这样,既不影响速度,又能使电机稳稳的停在色标边沿。电机在制袋过程中频繁处于高速运行、快速启停状态,在一秒内大约启停两三次,每次速度能达到1500转左右,高速运行时突然停止下来的能量为再生能量,这部分能量需要及时释放出去,通过在Kinco伺服驱动器上加刹车电阻,从而确保驱动器长时间可靠运行。
五、总结:
该机械是在传统老式的基础上运用kinco伺服控制系统改造而成,具有精度高,制袋速度快,机械结构简单等特点。塑料袋封切机经过伺服全自动改造后,提升了机械的性能,机械运行更加平稳。Kinco伺服在制袋机上获得成功应用

网友A:
这机器太便宜了,估计就你这么便宜的伺服和触摸屏他们都用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