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智能伺服在烟机滤嘴棒发射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0-02-02):
一.系统简介:
在烟机和生产线中,有1个很重要的设备-过滤嘴发射器。下面介绍的这台带翻转料盘台的滤嘴棒发送器,有10个发射模块,每一个模块最高可以达到每分钟1500个滤嘴棒的发送速度。同时其所有带的自动清理功能,可以自动的清除在发射鼓中因发射失败而留下的滤嘴棒。
二.系统解决方案:
步进科技对10个独立的发送模块提供伺服控制方案。采用kinco智能伺服对10个发送模块中的发射鼓进行运动控制,与S7300系列PLC通过Profibus DP进行通讯。控制原理图如下:

每个发射模块均为独立的。

独立的发射模块流程如下

从图3中可以更加明确的了解其中一个模块各部分的工作方式
导向辊:导向辊用于向发射鼓的鼓槽内均匀地输入滤嘴棒,导向辊由伺服电机M驱动。
发射辊:发射鼓由转速可调的伺服电机M驱动。每一个鼓槽中接收一个滤嘴棒,用抽吸空气固定住。然后向下转动,将滤嘴棒运输到密封槽里。密封槽密封发射鼓的鼓槽,使其对外保持气密性,这样抽吸空气中断后就可以用压缩空气将滤嘴棒通过吹出口发射到输送管道中。
密封槽:密封槽是发射鼓下半部保持密封。密封槽在三个气动气缸的作用下停留在工作位置。密封槽可以在气缸的作用下上下移动。
接近开关B2:作用是对准用槽块位置,由B2识别。
光栅B1:监测滤嘴棒吹入运送管道的情况。
流程解释:伺服电机旋转,当B2对准基准点时滤嘴棒被吹入输送管道,如果同时B1识别到输送管道中有滤嘴就会启动“自动清洁程序”。(自动清洁程序:发射鼓立即停止(5ms内)工作,发射空气关闭,同时重吹压力空气接通,重吹时间由管道长度决定(0.1s/m))如果自动清洁程序结束后B1光路畅通则发射工作继续。否则进入“清洁阶段”。(清洁阶段:密封槽下降反向吹气被接通。同时发射鼓前后被定位在两个限定的对准槽块。)

具体的流程为:通过控制面板(or触摸屏)来显示、修改上位机(S7300系列PLC)中的参数,从而对每一个发射模块的发射速度进行调整,并且读回发射的数量。对设备的整状态有个明确的显示。
我们主要是对发射鼓中的伺服控制系统提供解决方案。
Kinco智能伺服用于驱动发射鼓(Vmax=75rpm)和导向辊转动。流程如上面的流程图所示。上位机(S7300系列PLC)通过Profibus DP通讯方式分别对10个发射模块进行发射速度的调整,即为对伺服电机的转速进行控制。伺服驱动器通过本身的程序结合外部感应器B2来控制工作过程中减速和停止。光栅信号B1控制伺服电机是否继续工作。同时伺服电机还可以对发射的滤嘴棒个数进行统计,并且对运行过程中的一些故障进行故障报警输出。
优点:
与普通的CD系列伺服系统相比,每个发射模块都节省了脉冲或外部模拟量的输出模块。充分的利用ED系列伺服系统的I/O口,简化了接线的复杂程度。同时ED系列伺服系统的Profibus DP通讯方式在于S7300系列的PLC通讯中也大大降低了PLC的编程难度。通过控制面板(or触摸屏)可以更快,准确的读取每个模块的工作情况,与对各个发射模块的发射速度的调节也变得更加的简单、快捷。
四、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