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 电源电压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工作的厂里电源电压有不太正常,我测量了一下,三相对零线的电压分别是230V、230V、275V;

三相之间的相电压分别是390V、550V、550V;厂内用电正常,一切用电设备仍然正常运行,本人十分不解;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造成电源电压偏高的,然后为什么用电设备又正常工作,不会烧掉?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 !

楼主:
有哪位大哥或者师傅能为我解疑?

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你的表坏了 ·········

网友B:
你的表要换电池了!换好再量量看!

楼主:
如果是万用表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两相对零线量出的电压是好的?相间的电压也有一相是好的呢?

本人量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我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表坏了 ·········

如果是万用表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两相对零线量出的电压是好的?相间的电压也有一相是好的呢?

本人量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我就奇怪了……。

楼主:
对:wangfei6711 关于

你的表要换电池了!换好再量量看!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万用表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两相对零线量出的电压是好的?相间的电压也有一相是好的呢?

本人量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我就奇怪了……。

网友C:
注意下配电房功率因数表是否有超过0.99 可能有谐振脉冲产生,电容补偿过多了。万用表量出是虚的,减少电容补偿试下。另注意下同配电回路中是否高、中频的设备使用。

网友D:
应该是表的问题,如果使用数字表,电池不足时,读数不准。换块指针表试试。

假如线电压是550V的话用电设备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E:
我下载了,资料很不错,大家帮我顶一下。

【工控世界技术论坛】 WWW.PLCWORLD.CN

|空压机|风机|水泵|中央空调|自动扶梯|注塑机|等等,各种动力设备节能改造。
http://www.plcworld.cn/viewthread.php?tid=244&fromuid=6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注意下配电房功率因数表是否有超过0.99 可能有谐振脉冲产生,电容补偿过多了。万用表量出是虚的,减少电容补偿试下。另注意下同配电回路中是否高、中频的设备使用。

虽然你说的我不能全理解,但觉得你说有道理。

我今天还是用那个表量了一下电压又正常了,可能是因为厂里放假了,负载少了的缘故吧,现在没办法确认原因了,只好等明年上班的时候,再看看会不会又出现这个毛病了!

网友F:
哈,表坏了,另外那叫线电压,如果真达到500多,你们的设备早就玩完了。

网友G:
不那么认为,哥哥你那里的三相用电不平衡,另外,你总零线某处松掉了,导致所谓零点漂移,才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这问题不久前才遇到过,解决了。

网友H:
多用几块表量量试试一样吗

网友I:
不平衡会出现怎样的现象,另外有效值、峰值和平均值都不一样,

网友J:
赞同14楼的意见,三相不平衡。电压虚高

网友K: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表呢!用另一个表再量量看.

网友L:
表的问题,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网友M:
1:检测工作零线是否符合规定。

2:重新调整三项负荷。

3:将供电变压器分接开关减小一档。

网友N:
   查一下,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可靠,造成中性点漂移,要记住!搞的时候要停电!

网友O:
测量一下零线的电流就能弄清楚问题了

网友P:
零序线接触电阻不好.二是负荷不均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不那么认为,哥哥你那里的三相用电不平衡,另外,你总零线某处松掉了,导致所谓零点漂移,才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这问题不久前才遇到过,解决了。

如果零线松的话,那三相之间的线电压还是会平衡的,还都是380V。个人认为欣欣向荣说的有点理

网友Q:
细想下,就量过补了也不会电压对零虚高。

网友R:
总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S:
如果表内电池没电用数字表测量电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如果零线接地有阻值,测量结果也不准.

网友T(2010-03-04):
是不是你的变压器没有接地  ,变压器零线不接地会产生电压漂移,就是用电笔测试三个相线有一相没有电,而零线有电,

网友U:
同意是地线的问题,多检查下,三相电压即线电压是平衡的,所以三相用电设备不受影响,但是单相设备就危险了,有可能烧坏,这个牵扯到相电压的矢量问题,角度不一样,所以电压不一样

网友V(2010-04-14):
引用 网友C:
关于注意下配电房功率因数表是否有超过0.99 可能有谐振脉冲产生,电容补偿过多了。万用表量出是虚的,减少电容补偿试下。另注意下同配电回路中是否高、中频的设备使用。

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