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TD400C文本显示器能不能与变频器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内?

楼主(2010-02-02):
PLC:西门子S7200CN
变频器:西门子MM430 30KW
文本显示器:西门子TD400C 准备安装在控制柜面板上。
这几样东西可以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内吗?

网友A:
30KW变频的谐波比较强,最好将变频与PLC分装在两个柜,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谐波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公司的电梯配电柜就用了两个柜,一个柜装PLC,另一柜装变频。

网友B:
PLC最好离变频器远的,分别置于不同电柜内!

网友C:
必须没问题,可以装,放心用吧

网友D:
必须分开安装,否则可能出现的通讯故障, 你连查都查不到!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端增加输入电抗器 EMI滤波器;PLC和文本的电源增加隔离变压器。然后接地措施处理好,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F:
还是用两个柜子好点,变频器单独装一个柜子

网友G:
装在一起没问题。。。。。。。

网友H(2010-03-12):
支持分开!即使分开后也要做下变频的谐波处理与PLC的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