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高压并联电容器事故措施

楼主(2010-02-02):
预防高压并联电容器事故措施
1 总则
1.1 为预防并联电容器事故发生,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特制定本预防措施。
1.2 本措施是依据国家的有关标准、规程和规范设备运行经验和检修而制定的。
1.3 本措施针对并联电容器设备在运行中容易导致典型、频繁出现的事故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1.4 本措施适用于辽宁省农电系统的10(6.3) kV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
2 引用标准
以下为设备设计、制造及试验所应遵循的国家、行业和企业的标准及规范,但不仅限于此:
GB 6915-1986 高原电力电容器
GB 3983.2-1989 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GB 11025-1989 并联电容器用内部熔丝和内部过压力隔离器
GB 15116.5-1994 交流高压熔断器 并联电容器外保护用熔断器
GB 50227-1995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DL 402-1991 交流高压断路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42-1991 高压并联电容器单台保护用熔断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62-1992 高压并联电容器用串联电抗器订货技术条件
DL/T 604-1996 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订货技术条件
DL/T 628-1997 集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订货技术条件
DL/T 653-1998 高压并联电容器用放电线圈订货技术条件
DL/T 804-2002 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使用导则
DL/T 840-2003 高压并联电容器使用技术条件
JB/T 8958-1999 自愈式高电压并联电容器
3 防止高压并联电容器事故的技术措施
3.1 并联电容器装置用断路器部分
3.1.1加强电容器装置用断路器的选型管理工作。所选用断路器型式试验项目齐全,型式试验项目必须包含投切电容器组试验。
3.1.2新装置禁止选用断路器序号小于12的真空断路器投切电容器组。已运行的电容器组若所用断路器为12序号以下的真空断路器应积极更换,避免断路器重击穿率偏高导致电容器组故障。
3.1.3用于电容器组的真空断路器宜进行老炼处理,以降低真空断路器的重击穿率,提高电容器组的运行可靠性。可要求断路器生产厂进行真空断路器老炼,或电力部门自己用单相试验回路进行老炼。具体方法是将真空断路器带容性负荷进行30次投切,无重击穿即为合格。若中间出现一次重击穿,则从该次算起的以后30次无重击穿即为合格,否则不得用于电容器组投切。有条件也可在现场进行35次电容器组投切试验。
3.1.4定期对真空断路器的合闸弹跳和分闸弹跳进行检测。合闸弹跳应小于2ms,分闸弹跳应小于断口间距的25%,一旦发现断路器弹跳过大,应及时调整。
3.1.5定期对真空断路器的真空度进行检测或进行耐压试验。真空度发生破坏时,应及时更换。
3.1.6禁止采用断路器装在中性点侧的接线方式,避免在故障条件下断路器虽已开断,却不能隔离故障而导致扩大性事故发生。
3.1.7将高一级电压等级的断路器用于低一级电压等级的电容器装置时,必须在使用电压下进行电容器组投切试验。
3.2 高压并联电容器部分
3.2.1加强高压并联电容器工作场强控制,在压紧系数为1(即K=1)条件下,膜纸电容器绝缘介质的平均场强不得大于38kV/mm,全膜电容器绝缘介质的平均场强不得大于57kV/mm。
3.2.2定期进行电容器组单台电容器电容量的测量,推荐使用不拆连接线的测量方法,避免因拆装连接线导致套管受力而发生套管漏油的故障。
对于内熔丝电容器,334kVar以上容量的电容器,当电容量减少超过1%-3%时,应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应退出运行;334kVar容量的电容器,当电容量减少超过5%时,应退出运行;200kVar及以下容量的电容器,当电容量减少超过10%时,应退出运行。
对用外熔断器保护的电容器,一旦发现电容量增大超过一个串段击穿所引起的电容量增大,应立即退出运行,避免电容器带故障运行而发展成扩大性故障。
3.2.3高压并联补偿电容器组禁止使用三角形接线方式。
3.2.4电容器连接线应为软连接,或采用有伸缩节的铜排(或铝排),避免电容器因连接线的热胀冷缩使套管受力而发生渗漏油故障。
3.2.5在电容器采购中,应要求生产厂提供供货电容器局部放电试验抽检报告。局部放电试验报告必须给出局部放电起始电压、局部放电量和局部放电熄灭电压。其中,局部放电起始电压应不小于1.5Un,局部放电量(1.5Un下)应不大于100pC,局部放电熄灭电压应不小于1.2 Un。
3.2.610KV系统用的电容器的内部元件不宜采用3串结构,避免因电容器保护配合不当和局部放电性能变差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3.2.7在电容器采购中,应要求生产供货的电容器极对壳局部放电熄灭电压不低于1.2倍最高运行线电压(外壳落地式产品),外壳置于绝缘台架的产品(含集合式内单元置于绝缘台架的产品)的极对壳局部放电熄灭电压与相同绝缘水平的电容器的要求相同。
3.2.8自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厂必须提供使用条件下的保护性能试验报告,不得使用无保护措施的自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避免着火事故的发生。
3.2.9自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厂应提供耐久性试验报告,避免自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寿命过短造成的损失。
3.2.10核算电容器的爆破能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防止电容器的爆炸事故。
3.3 外熔断器及内熔丝部分
3.3.1应加强外熔断器的选型管理工作,要求厂家必须提供合格、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有效主要指:
1)试验单位为有资质的试验单位;
2)试验同期(在五年内)有效。户内型熔断器不得用于户外电容器组。
3.3.2应加强外熔断器的巡视,巡视要点为:
1)安装角度应符合厂家的要求;
2)弹簧是否发生锈蚀;
3)指示牌是否在规定的位置。
3.3.3及时更换已锈蚀、松弛的外熔断器,避免因外熔断器开断性能变差而复燃导致扩大事故。
3.3.4熔丝应具有稳定可靠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并应由制造厂随产品同时提供给用户。
3.3.5熔断后的熔丝间隙必须能承受它所隔离的元件上可能出现的稳态电压和正常的短时过渡过电压。
3.3.6在整个寿命期间,熔丝应能连续承受等于或稍大于电容器电流最大允许值除以并联熔丝通路数的电流;开关操作引起的涌流以及内部其它元件损坏和外部短路时的放电电流。
3.3.7元件在电压u1和u2范围内发生击穿时,熔丝应能将损坏的元件断开(其中u1和u2分别为故障瞬间电容器端子间电压的最低和最高瞬时值)。
3.4 电抗器部分
3.4.1电抗器的电抗率应根据系统谐波测试情况计算配置,必须避免同谐波发生谐振或谐波过度放大。运行中谐波电流应不超过标准要求。减容运行时应核算谐波谐振点。
3.4.2干式空芯电抗器宜放置在电容器组的电源侧,普通型铁芯电抗器宜放置在电容器组的中性点侧。
3.4.3禁止使用裸漆包线直接包绕干式空芯电抗器。
3.4.4室内选用空芯电抗器时,一定要使空芯电抗器对应的一定空间范围内避开继电保护和微机室,避免因电抗器的投运而使继电保护及微机不能正常工作。当不能避开时,宜用铁芯电抗器。
3.4.5选用空芯串联电抗器时,一定要使电抗器周边结构件(框架或护栏)的金属件呈开环状,尤其是地下接地体不得呈金属闭合环路状态,避免因外部金属闭合环路感应电流形成的磁场造成电抗器电压分布或电流分布不均匀而加速电抗器损坏。
3.4.6使用干式空芯电抗器时,尽可能不用叠装结构,避免电抗器单相事故发展为相间事故。
3.5 放电线圈部分
3.5.1放电线圈首末端必须与电容器首末端相连接。当串联电抗器置于电容器组的中性点侧时,放电线圈末端可以与中性点连接。
3.5.2严禁将电容器组三台放电线圈的一次绕组接成三角形或“V”形接线,避免放电线圈故障扩大成相间事故。此外,因为行业标准DL/T653-1998不适用于接于线间的放电线圈,无法保证产品安全运行。
3.5.3停止使用油浸非全密封放电线圈,防止放电线圈因受潮而发生爆炸事故。对已运行的非全密封放电线圈应加强绝缘监督,发现受潮现象应及时更换,不可抱侥幸心理。
3.5.4放电线圈的中性点与电容器组中性点不相连的星形接线方式,应只用于小容量电容器中性点不可触及的场合,否则不得使用这种接线,避免发生触及中性点部分而造成的触电事故。
3.5.5禁止使用放电线圈中性点接地的接线方式。
3.5.6验收电容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