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7 200 自由口通信 案例

楼主(2010-02-02):
一直都想做自由口通信  但都不成功 哪位有案例发给我了

谢谢 henry04ljn2_12@163.com

网友A:
如果我说直接使用系统手册上的样例,你觉得如何呢?

关键还是要理解。可以先考虑发送或者接收。

还有一条就是必须使用工具,串口通讯必须考虑使用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
谢谢 建议

不过手册上讲的简单了

真要按一个协议来编的话还是有许多困难的

网友B:
自由通讯的倒是没有,MODBUS协议的倒是有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建议

不过手册上讲的简单了

真要按一个协议来编的话还是有许多困难的

还是理解不够,样例看了说不定还看不明白,看看下面的链接吧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2/2010020421011800001-1.shtml

楼主:
自由通讯的倒是没有,MODBUS协议的倒是有一个

内容的回复:

MODBUS协议  PLC 中有库的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