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CANopen的差别

楼主(2010-02-02):
CAN及CANopen介绍

第一部分:CAN硬件介绍
CAN:最早的现场总线、最广泛应用的现场总线
CANopen:CIA定义的最为成功的CAN应用层协议,在基于CAN的自动化系统中居于领导地位,欧洲标准EN-50325-4
CAN+CANopen:机器自动化(MA)领域最为成功的总线解决方案,在欧美广泛被应用
CAN总线系统解决方案即是利用CAN总线的优点及其特长为机器自动化设备提供高效、可靠、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作为机器自动化领域总线解决方案倡导者,CAN总线系统解决方案更能满足您对性价比的要求。
现场总线(Fieldbus)技术从提出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作为工业数据总线,它主要解决工业现场的智能化仪器仪表、控制器、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间的数字通信以及这些现场控制设备和高级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通过模拟变数字实现了不同公司产品间的互操作性问题,使用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尤其它解决了流行几十年的传统系统过于封闭、难以维护的缺点。
采用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可大大简化系统集成的工作量、为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节省大量的费用,而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却得到大幅提高,配合现场总线技术的各类总线诊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强大的通讯功能又使得系统更加开放透明。
CAN现场总线技术是集自动控制技术、通讯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诊断技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于一体,是个革命性的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自动化各个领域。目前广泛使用的其它现场总线还有Profibus、DeviceNet、ControlNet、HART、FF等等,但是CAN总线是所有现场总线中最早出现的,也是最适合于机器自动化领域的现场总线,如今它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飞机、轮船、印刷、纺织、电子等等加工领域,是目前应用领域最为广泛的现场总线。
现场总线是一种革命性的通讯控制技术,因其具有很多普通控制方式不具有的优点,所以才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应用,与老的控制方式比较起来它主要的优势如下:
 节约布线成本,减少布线时间,减小出错机率(对于大型设备尤为突出,如果当驱动器、变频器、传感器等放置到现场的话,可以节省大量的电缆费用);
 减小施工难度,缩短施工周期
 降低系统总成本(从安装、系统维护、升级方面大幅降低系统成本)
 可靠性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比传统485通讯方式更为可靠,更不易受干扰)
 走线少、全数字信息交互(模拟量通常易受干扰)
 信息量更大(节点数据信息、状态信息、异常信息等均可方便提供)
 实时性更高(比传递485通讯速度大大提高,是485通讯速度的100倍左右,且避免了485通讯方式的多控制器之间交换方式,直接由一个PLC来协调处理,实时性大为提高)
 可维护性更强(可以很方便检测出系统故障所在,且几乎所有的CAN从站都具有故障诊断能力,便于排查及处理)
 开发性更加(目前全球范围内生产总线产品设备的厂家达上千家,客户可以任意选择适合字节的设备)
CAN总线除了具有一般总线所具有的优点外,还专门根据机械自动化的特点,根据其需求提供了一些非常具有优势的技术特点:
 高速的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Mbit/s;
 CAN协议最大的特点是废除了传统的站地址编码,代之以对数据通信数据块进行编码,可以多主方式工作;
 CAN采用非破坏性仲裁技术,当两个节点同时向网络上传送数据时,优先级低的节点主动停止数据发送,而优先级高的节点可不受影响地继续传输数据,有效避免了总线冲突;
 任何一个节点均可自动发送报文,不需主站询问;
 可根据报文的ID决定接收或屏蔽该报文
 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错机制
 可选择对网络进行三种操作:无处理、停止故障从站、停止整个网络
 CAN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关闭总线的功能,切断它与总线的联系,以使总线上其它操作不受影响
 发送的信息遭到破坏后可自动重发
 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退出总线的功能
 报文不包含源地址或目标地址,仅用标识符来指示功能信息优先级信息
 CAN可以点对点、一点对多点(成组)及全局广播集中方式传送和接受数据;
 采用不归零码(NRZ—Non-Return-to-Zero)编码/解码方式,并采用位填充(插入)技术;
 革命化的报文传输方式:
 SDO
主要用来在设备之间传输低优先级的数据,典型是用来对从设备进行配置、管理;
 PDO
 一次性可传送8个字节的数据,没有其它协议预设定(意味着数据内容已预先定义),主要用来传输需要高频率交换的数据。PDO的传输方式打破了现有的数据问答式传输理念,采用全新的数据交换模式,设备双方在传输前先在各个设备定义好数据接收和发送区域,在数据交换时直接发送相关的数据到对方的数据接收区即可,减少了问答式的询问时间,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总线通讯的效率,从而得到了极高的总线利用率

开放的现场总线标准中CANopen是最著名和成功的一种,已经在欧洲和美国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大量应用。1992年在德国成立了“自动化CAN用户和制造商协会”(CiA,CANinAutomation),开始着手制定自动化CAN的应用层协议CANopen。此后,协会成员开发出一系列CANopen产品,在机械制造、铁路、车辆、船舶、制药、食品加工等领域获得大量应用。目前CANopen协议已经欧洲最重要的工业现场总线标准EN-50325-4。
ED系列伺服是标准的CAN从站设备,严格遵循CANopen 2.0A/B协议,任何支持该协议的上位机均可以与其进行通讯。ED伺服内部使用了一种严格定义的对象列表,我们把它称作对象辞典,这种对象辞典的设计方式基于CANopen国际标准,所有的对象有明确的功能定义。这里说的对象(Objects)类似我们常说的内存地址,有些对象如速度和位置等可以由外部控制器修改,有些对象却只能由驱动器本身修改,如状态、错误信息。这些对象如下:
Index Sub Bits 属性 含义
例如: 6040 00 16(=0x10) RW 设备状态控制字
2509 00 8(=0x08) R 主从电子齿轮比参数设置
2509 02 32(=0x20) W 映射的从轴速度
2509 03 16(=0x10) MW 电子齿轮比分子
2509 04 16(=0x10) MW 电子齿轮比分母
2509 05 8(=0x08) W 齿轮模式
对象的属性有下面几种:
1. RW(读写):对象可以被读也可以被写入
2. RO(只读):对象只能被读
3. WO(只写): 只能写入
4. M(可映射):对象可映射,类似间接寻址
5. S(可存储):对象可存储在Flash-ROM区,掉电不丢失

CAN 通讯协议主要描述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CAN 层的定义与开放系统互连模型OSI 一致,每一层与另一设备上相同的那一层通讯,实际的通讯发生在每一设备上相邻的两层而设备只通过模型物理层的物理介质互连,CAN 的规范定义了模型的最下面两层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CAN 总线物理层没有严格规定,能够使用多种物理介质例如双绞线光纤等,最常用的就是双绞线信号,使用差分电压传送(常用总线收发器),两条信号线被称为CAN_H 和CAN_L ,静态时均是2.5V 左右,此时状态表示为逻辑1, 也可以叫做隐位,用CAN_H 比CAN_L 高表示逻辑0 ,称为显位,此时通常电压值为CAN_H = 3.5V 和CAN_L= 1.5V,竞争时显位优先。
标准CAN从站CAN通讯接口图:

■注意:
1、所有从站的2、7脚直接相接即可,采用串连的方式接线,不能采用星型连接方式;
2、PLC端和最后一个负载端需要借120欧姆的终端电租;
3、对于我们5020-CAN、ED400、CANopen I/O设备是6、9脚不需要外部24V电源供电的,但ED100、ED200是需要外接24V电源的;
4、通讯电缆请采用屏蔽线,并做好接地处理(短距离通讯时3脚地线可

楼主:
由于没有办法上传表格,只能将就了!有需要请发邮件给我。

网友A:
不错,很好的文章,麻烦给我一份

网友B:
关于CAN有DB9 有端子 有5针的,对应的CAN_H CAN_L CAN_GND都有所不同,楼主只说了DB9

网友A:
对,非常感谢指出问题。在欧系的伺服上面有一些采用5针接线的方式。

网友B:
至于端子的话,ABB的控制器中的CAN接口都是端子的

网友C:
对文章的内容不做评价,关于4楼提出的,CiA协会对一般常用的电缆接头针脚进行了管脚定义,但这不是强制性的,只作为推荐,为了规范大家的引用。http://zch2634.blog.163.com/blog/static/75174776201008522832/edit/?mode=prev上述联接内容是CiA Draft Recommendation 303协议的第一部分:Cabling and connector pin assignment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可以看看的。

网友B:
CiA协会确实只是推荐,但一个行业的协会的推荐管脚定义就是标准,基本上跟强制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D(2010-05-21):
能否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fangdanwei@163.com

网友C(2010-07-30):
楼上的仁兄不知道还需不需要303协议,不过还是给你发吧,我希望CANopen在国内能发展使用起来,这个协议真的很好。

网友E(2010-12-23):
也给我一份 zhengwenlin2010@gmail.com

网友F:
  不错的资料,更多的资料可以见: www.can.org.

网友G(2011-02-28):
能否也给我一份 不胜感激 kyc198761@163.com

网友H: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网友I(2011-05-25):
需要一份,麻烦发一份wangxun7@163.com

网友J:
就使用电缆而言:

CAN使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一对(2芯)双绞屏蔽电缆,国产常用型号规格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CANopen使用特性阻抗为110~12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常用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
也有用4芯的DeviceNet电缆代替CANopen的,多浪费一芯而已。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K:
请给我一份:shxie_23@163.com

谢谢!

网友L:
不错的资料,请给我一份,wangwz@se-tech.com.cn。谢谢

望能电话联络!

网友M:
因为工作需要,正准备学CAN,请楼主发一份给我 4360861@qq.com

不胜感谢!

网友N(2011-09-29):
CAN网络的传输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光纤和同轴电缆。目前,双绞线的CAN总线分布式系统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汽车、电梯控制、电力系统控制等,各项技术已经成熟。与双绞线和同轴电缆相比,光纤的低传输损耗使传输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以外,光缆还具有不辐射能量、不导电、没有电感等特性,且光缆中不存在串扰以及光信号相互干扰的影响,具有优良的抗EMI以及EMC特性,也不会有在线路感应耦合导致的安全问题。
  如图1、2分别为CAN信号在双绞线与光纤中的传输示例,通过示例对照可以看出,同双绞线传输相比,光纤传输具备更好的优势。Ci-af21/22是一款CAN铜导线双网冗余+光纤自愈环中继设备,能实现双绞线到光纤的CAN数据传输,方便地解决节点间电气隔离、抗干扰及本质安全问题。

产品性能
即插即用;
CAN光纤数据透明传输;
CAN通道具备驱动110个CAN节点的能力;
硬件自适应波特率,波特率范围:5Kbps-1000Kbps;
CAN通道均采用光电隔离、DC/DC电源隔离,隔离电压DC 2500V;
此产品必须成对使用。
产品规格
同时支持CAN2.0A和CAN2.0B协议,符合ISO/DIS 11898标准;
冗余双电源(DC 9V~36V);
工作温度:-20℃~+70℃(宽温可选制);
安装方式:35mmDIN工业标准导轨;
CAN接口采用ISO 11898 CAN 总线接口,该接口提供CAN-H、CAN-L、屏蔽地以及终端电阻连接端口;
光纤接口采用单/多模双纤光纤ST接口(SC、FC可选);
可选安装的外置式终端电阻。
典型应用:

产品自推出以来稳定、可靠应用于轨道交通、火电、风电、石油、化工、冶金、煤炭、港口机械、天然气、纺织等各个行业的BAS、FAS、MCC、除灰、输煤、辅网自控、补给水处理、风动送样、ESD、GDS、矿山输送、起升等自控系统,赢得工程商、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高度评价及青睐,以信誉赢得客户、以品质和服务寻求发展!
主流的现场总线有: ControlNet,Profibus-DP,Modicon S908 RIO, ModbusPlus(MB+),Ge enius,DeviceNet,Can,
Lonworks,CC-link,Cs31,Modbus,PPI,DH+,DH485, Digital I/O,Anolog I/O……等光纤中继模块,
可替代品牌、型号有:
西门子(Siemens):OLM-G11/G12(6GK1502,6GK1503)
赫思曼(HIRSCHMANN):OZD GENIUS G11/G12, OZD Profi G11/G12
罗克韦尔Rockwell(AB):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
莫迪康(Modicon):490NRP253,490NRP254,NWFR85D200
昆滕PLC配套模块:490NRP954, NWFR89D200

如需更多了解请与我们联络:
MOB:13066988513 刘先生 ( 7*24h热诚为您提供系统方案咨询)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请添加时说明内容)

网友O(2012-02-24):
谢谢给我发份资料 lihengping1167@163.com

网友N(2012-05-28):
中国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替代品首选)

网友P: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profibus dp/S908 RIO/modbus plus/controlnet/GE Genius/Can/CanOpen/CanBUS/DeviceNet/rs232/422/485等等光纤中继器,完全可以取代或兼容西门子OLM链路模块,AB,施耐德,ABBGE,莫迪康,赫斯曼等光纤中继器,产品还有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光电转换器.

qq1649364137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Q(2012-07-14):
学习了!

LZ帮忙发份给我!

liujian5118@21cn.com

网友R:
CAN与CANopen,简单点说,就像RS485与Modbus

网友S:
EJ1830系列远程IO模块提供标准的CANopen通讯接口,是标准的CANopen从站设备,可以与多个厂商的CANopen网络兼容。

EJ1830远程IO模块将分布的IO控制点连接至CANopen网络,在CANopen网络中,EJ1830模块是一个从站,自带的输入输出点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EJ1830模块连接到CANopen网络中的示意图如下:

EJ1830组网示意图

EJ1830产品各部功能介绍:

EJ1830功能介绍

产品规格:

1)      支持CANopen CiA DS301协议V4.02。
2)      支持CANopen CiA DSP401协议 V2.1。
3)      支持CANopen CiA DS303状态指示协议 V1.0
4)      支持2个TxPDO和2个RxPDO
5)      支持1个SDO服务器
6)      支持Life Guarding HeartBeat错误控制协议
7)      支持紧急报文(EMCY)协议
8)      支持启动引导(Boot-Up)协议

详细请登录网站:www.enjoy-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