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和ControlLogix 1756 L62 通讯?

楼主(2010-02-03):
那位高手指点下,西门子S7-300和ControlLogix 1756 L62 以太网通讯都可以采取哪些途径?

感激。。。

网友A:
除了网关 OPC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在ControlLogix上加装ProSoft的板卡,和西门子相连接。因为西门子采用ProfiNet这种不开放协议,因此比较麻烦。建议把西门子S7-300换成CompactLogix

网友C:
可以的。
方法一:采用第三方网关,如Roben所说;还有就是Siemens也提供EchoGateway。
方法二:不用任何第三方模块,AB有自己的模块。

Profinet是所谓Open Industrial Ethernet protocal,确实不是标准以太网,但1756-ENBT是支持标准以太网,但需要EDS profile文件,不过,AB也有支持TCP/IP的模块,封装了Socket,任何支持纯TCP协议的Device都可以通讯(比如PC也可以)。

请联系各地或渠道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