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极电机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10-02-03):
请问专家,2极电机能用变频器做节能吗?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2极电机是高速电机,启动转矩较小的,要求负载轻的特点在应用变频器时要注意考虑!

网友B(2010-06-30):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2极电机是高速电机,启动转矩较小的,要求负载轻的特点在应用变频器时要注意考虑!

抱闸装置能否用变频啊?与电机同时接到变频输出上,是否可以?

网友A:
带抱闸的电机用变频器当然是可以的,在很多场合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电梯、起重、卷扬设备等。在应用中主要考虑抱闸与变频器控制指令的配合,避免发生时序脱节,出现设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