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5 PLC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03):
现在有一套s5 115u的系统,用到IM308B(6ES5308-2UC11)模块,程序存在FLASH里,我们想修改通讯组态,目前只知道要用COM ET200软件,软件安装使用都不清楚,我们有PG710,安装了STEP5,有编程电缆6ES5734-2BD20,(一头25针一头15针,TTY的)。有两个问题:

1,COM ET200只能】装到PG(dos系统)里吗?能否装到PC里?怎么安装和使用?

2,这个电缆怎么做?能否将编程电缆6ES5734-2BD20,(一头25针一头15针,TTY的)15针一头加一个15转9的转换接头?

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6ES5308-2UC11,程序存在FLASH里-------->应该是IM308C. 应该使用COM Profibus 软件。

有PG的话可以直接读写FLASH卡

楼主:
谢谢。怎么确认是IM308C的呢?

网友A:
看订货号, 6ES5308-3UC11 ---IM308C--- 使用FLASH卡

6ES5308-3UB11--- IM308B--- 使用EPROM卡

楼主:
谢谢回复。是IM308C,得用COM PROFIBUS,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