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热电阻的断线问题

楼主(2010-02-03):
请问各位高人,在PT100的热电阻A、B、C三根线中,若A线断了仪表会有什么显示?

若B线断了仪表会有什么显示? 若C线断了仪表会有什么显示?

网友A:
任何一根断线了都会显示断线值,这个值根据每家仪表设计的不一样而显示不一样,

网友B:
具体的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那根线断了对于仪表来说都是一样的。

网友D:
C线断了仪表会有什么显示? 显示会有误差

网友E:
若A是公用线,则B或C断,还有温度显示,若A短,则开路,可能显示仪表的量程值

网友F:
若断线了,变送器或PLC编程者一般为安全起见,都把温度弄成最高如400度,

这样,控制才安全。

网友G:
A\B\C各接的是什么线?

网友H:
A断了显示无穷大,B、C断了有显示乱飘。

网友I:
显示最大或不显示,具体看你的程序怎么做的。个人看法

网友J(2010-04-27):
a线断无穷大,bc线断不能消除线路电阻影,响显示不准

网友K:
热电阻的测量使用的是电桥的原理,任何一根断线了都会显示断线值,这个值由二次仪表设计的不一样而显示不一样。

网友L:
a线断了,电阻无穷大;b 线断了视显示仪表而定,c 线为补偿导线断了对电阻值有一定影响,视显示变松仪表量程而定。

网友M(2010-09-01):
如果a为﹢,显示短线,

网友N:
亲自做做实验,一目了然,当然不能把热电阻弄怀,可以分别把接线从显示仪上拆下。

网友O:
还是试验一下最好,PT的三根线

有根是补偿用的。

网友P:
说实在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

小弟诚求。

网友Q:
但现在的智能仪表多是能够自动检测输入断线,断了会有显示哪根断

网友N:
既然仁兄不愿做实验,那么一般A线是热电阻引线的一端,B、C线是热电阻的另一端,即A、B间电阻与A、C间电阻值相等,所以若A线断则热电阻的回路断,则数显表显示最大(不是满程),若B、C间二线同时断同样显示满程,若B、C间只有一线断,虽然显示数值,但是数据不准确,其数据要比实际的大(具体要看线路的长度、当地的温度等)。

网友R(2017-01-16):
学习PT100断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