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上拉电阻传感器的问题-1

楼主(2010-02-03):
今天系统的整理了一下12V系统给电阻性传感器供电的问题,把分析过程整理如下。
电路设计一般为:

简单叙述计算方法,节点电压法+矩阵法:

按部就班的设计马上会发现问题:
在上拉电压和Vgoff变化的时候,整个ADC值剧烈变化,如果软件不进行补偿精度,则整个采集无从进行:

因此只能进行补偿,补偿的逻辑如下:

同时采集Vbatt和Vgoff的ADC值,通过软件推导公式的办法求解Ri。
这里需要设计采集Vbatt的电路,采用最简单的分压即可:

采集Vgoff电路,需要一个上拉和分压电路,如图:

由于软件自身不可能考虑误差,因此转化关系如下:

关于上面的计算可总结如下:

由于软件自身不可能考虑误差,因此转化关系如下:

精度计算放在下一篇博客,实际上模拟电路的接口在模块间是非常少的,至少是不能随意的分地的,以上的Vgoff的问题其实可以人为的规避,就是采取模块引出单独的地线给传感器使用。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接传感器,而是组合开关,这就更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