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所连接的2个PLC之间通过什么方式交换数据最方便

楼主(2010-02-03):
我想知道EVIEW HMI所连接的PLC之间通过什么方式交换数据最方便?是通过定时器还是数据传输元件?

网友A:
用数据传输元件会比较方便一些,当然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对,数据传输元件我使用过,很好用的。不管是是HMI对HMI之间还是PLC与PLC之间都可以。

网友C:
应该是数据传输元件,我们的双串口ARM文本显示器的数据传输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网友D:
ARM文本显示器?好像有点屈才了,曲高和寡!

网友E(2010-09-04):
modbus不行吗

可不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C:
ARM文本显示器?好像有点屈才了,曲高和寡!
---------------------------------------------------------------------

是有点曲高和寡,谈不上屈才,ARM的成本比单片机高的不多,功能却强多了。很多客户买去当串口协议转换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