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一个回流炉的变频器有问题,不知道换个新的能不能用?

楼主(2010-02-04):
我公司有一个回流炉的变频器有问题,不知道换个新的能不能用?本来是有三个(VFD004M21A)的台达变频器,现在有两个坏了!直接买个新的能不能用,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参照使用手册,对比原来的机器设定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B(2010-03-17):
对!要重新设定参数后才能使用!

网友B:
要重新设定参数后才能使用!有需要帮忙的请加QQ:1102496488

网友C:
需要设定参数;参照使用手册设置很简单的,我们是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欧陆变频器一级代理!!
专业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安装、改造和升级等。

有需要可以 QQ:312238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