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变频电机不匹配带来的误差

楼主(2010-02-04):
许多人都有用大变频器带小的变频电机的使用案例,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应用并没有什么,相信很多人会把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设置与变频电机相对应,这种应用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个电机参数设置匹配,可知道是什么情况吗?结果就是电机的转速不稳,这一点很多人可能因为没有测速设备而将其忽略了,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将此应用在数据车床的主轴上时,因为有编码器的存在,可以直接看到速度,因此,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变的前提下,速度不匹配时,速度误差可达上下20转/分钟,这个对车床主轴来讲,是相当致命的,因此,各位在应用变频器时,应注意此细节.

网友A:
会有此现象,我们都应注意,建议加变频器PG卡

网友B(2010-07-16):
对,加PG卡会好点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网友C(2011-07-01):
应该有吧    变频器每次都要调节

网友D:
这个要操作的人有相应的知识才得

网友E(2011-12-29):
对!本公司是做节能改造的。欢迎过来咨询。。。0755-81778133 或者18676364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