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组态MPI通讯(S7-300与S7-200)

楼主(2010-02-04):
目的:将CPU315-2DP与CPU226通过MPI通讯

硬件连接:采用PROFIBUS总线连接,据说MPI和PROFIBUS电缆可以互用

S7-300组态信息:

S7-200通讯设置:
S7-300在OB1中的程序:
RET_VAL 为7000 7002 80C0之间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讯失败,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哥大姐,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CPU中只有OB1和DB1其他的都没有(SFC是不是CPU本来全部自带的,也无法删除掉)
7000的说明是REQ为0的调用
7002的说明是数据传输已激活
80C0的说明是规定连接正被其他连接占用

网友A:
使用Set PG/PC中的MPI硬件诊断,看能否查看到网络地址。不过需要使用CP5611(3)或者CP5511(2)通讯卡才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电缆的问题,唉郁闷,做了3个连接头,用的一边和中间的2个,但是所选的中间和边上的之间是一进一出的关系,而不是2个都是进线的关系,看来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了!

网友B(2012-05-08):
对:镭射关于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电缆的问题,唉郁闷,做了3个连接头,用的一边和中间的2个,但是所选的中间和边上的之间是一进一出的关系,而不是2个都是进线的关系,看来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了! 内容的回复:

?我的和你这个问题一样。我用万用表量过。DP总线头上面的进出只要不把开关打到终端电阻ON上,两根红线都是通的,绿线也是通的。我就认为不需要分清楚进线与出线。我设置的都是192K 地址这些也没问题。报的错误和你的主题是一样的。难道要严格的按照总线头上面标的进出才能把多台S7-200串起来与S7-300进行MPI连接吗?

网友C:
电缆要按要求做,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