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ntouch数据库无法加载

楼主(2010-02-04):
小弟刚接触intouch!

搞到一工程实例,但是放到我机器上的时候,一直无法加载数据库,各位大侠帮小弟给一问题解决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A(2010-03-13):
用到数据库控件了吗?是不是控件没有安装

网友B:
工程实例无法加载:

原因主要有改下几个。

1.版本不配,2.tagname.x文件损坏。

版本不配,可以找一个现在最新的版本如10.1打开后,加上INTOUCH的临时授权KEY。重新打开工程就可以用了

2.tagname.x损坏,这个比较严重,最好和比较专业的INTOUCH开发人员联系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