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做个伺服选型

楼主(2010-02-04):
各位,小弟想选一套伺服,7KW以上,超低惯量,每分钟最少启停300次以上,每分钟3000转,应为小弟经验不丰富,知道的品牌不多,所以想请各位帮个忙,最好给个具体型号,欧系日系无所谓,先谢谢了。

网友A:
还是把具体控制工艺说清楚,如此频繁的起停,应该有具体的运动位置或者角度的要求,你在哪里,可以联系我具体讨论下,在这里这样简单的描述,很难把问题说清楚,我做伺服的,我电话13910834887

楼主:
因为具体这个不能透露,所以小弟只能把这个电机的具体要求说下,谢谢平工,还希望各位继续给点意见

网友B:
桂林星辰是专门做3KW至75KW伺服,他们的伺服是军工要求设计,性能非常稳定,您要7KW的话,可向他们咨询一下,我用过,个人认为不错.她们的介绍是: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index&CompanyID=F-B9DC-164BA519F2C1

网友C:
选出来没?

这个选型最最主要的还是机械动作和负载惯量。否则,没法选的。

应该说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伺服最大到400KW。

若有需要可联系:QQ31452541  TEL 13795243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