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线控制求助

楼主(2010-02-04):
求助,我有一台晶体管输出国产正航PLC   要求控制一步进电机驱动器,   PLC只能共阴 阳极输出,  而步进电机驱动器,只能是共阳,低电平输入,控制脉冲信号。    求高手给个招数 最好给个图,谢谢了

发个图

个,驱动器接线图

网友A:
你现在上面的图不就是共阳极接法么?

网友A:
你上面的图不就是共阳极接法么?

楼主:
我现在图中左边的控制器改为plc控制plc输出端,共阴,只能是阳极输出,但是,驱动器是,阴极接受脉冲信号 !!!!!

网友B:
既然驱动器上分别提供了信号+和信号-的位置,那么就无所谓共阳还是共地了。上面的图是把驱动器所有的信号正端接到电源上,负端接信号源,如果您的信号源是共阴的(欧洲PLC规格),只要把驱动器上所有信号负端接地,信号正端接信号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驱动器上分别提供了信号+和信号-的位置,那么就无所谓共阳还是共地了。上面的图是把驱动器所有的信号正端接到电源上,负端接信号源,如果您的信号源是共阴的(欧洲PLC规格),只要把驱动器上所有信号负端接地,信号正端接信号源就行了。

实际上是你把问题搞复杂了,由于采用了光电隔离接口并不需要考虑共阴、共阳的问题,这主要看你的PLC输出类型来定。从图上看,你的接线是对的。但你要注意的是你额外添加的电阻R1、R2是根据你的电压决定的,如果直接接+5V的话完全可以省掉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后来改了可以的。

做技术真难,有学不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