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单项220V电压变成三相380的电?

楼主(2010-02-04):
家用220V电怎么才可以变成三相380的电

网友A:
买一个变压器220变380的

网友B:
用台220V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了,输入为220V输出就是三相380V

网友C:
根据功率选用一个变压器220V变380V的,再用台三相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得到三相380V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台220V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了,输入为220V输出就是三相380V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是接近于正玄波的方波,不同于工业上用的三相电,不能做为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入电吧?

楼主:
用另一台那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E:
用一台220-380的变压器把220V变成380V接到一台三相380的变频器上,就能得到三相380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台220V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了,输入为220V输出就是三相380V

拜一下,以后不信春GE,改信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用台220V的变频器应该就可以了,输入为220V输出就是三相380V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是接近于正玄波的方波,不同于工业上用的三相电,不能做为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入电吧?

也拜一下,这样的话,电机也不能用变频器了……

网友G:
用单项变频器输出三相220,然后220升压380,加些滤波电容就可以带阻性负载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用单相变频器加升压变压器加滤波器

网友I:
到现在也没有看出来你用220变换380有什么用意,你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决吗。

网友J:
首先我们看好题目  如何把单项220V电压变成三相380的电   单相的电压要分成 3个不同角度的玄波

 要先把单相改成直流  然后在变换成3个不同的角度才可以!

前面的人回答的都有点笼统

网友K:
买三个调压器,分别调,或者买个台子也行

网友L:
严格说来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上面有人提到用单相转三相的变频器实现,但除非你就是想让这个三相电源用于驱动三相交流电动机做机械调速,否则你那个三相电源还不是严格的三相交流市电。如果是不怕麻烦,不计代价,建议买个单相电机,用它驱动一台三相发电机发出三相交流市电,或者用一套单相交流输入的直流整流调速器,整流出直流电压,在驱动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在带动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发出三相市电

网友M:
呵呵 哥们你真牛  引用PistoN 的回复内容:严格说来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上面有人提到用单相转三相的变频器实现,但除非你就是想让这个三相电源用于驱动三相交流电动机做机械调速,否则你那个三相电源还不是严格的三相交流市电。如果是不怕麻烦,不计代价,建议买个单相电机,用它驱动一台三相发电机发出三相交流市电,或者用一套单相交流输入的直流整流调速器,整流出直流电压,在驱动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在带动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发出三相市电

网友L:
不是我牛,“家用220V电怎么才可以变成三相380的电”-----这想法才牛呢!

网友N:
用变频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O:
上海瑞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www.regentpower.com

专业生产单进三出变频电源

原理:输入为220V市电,整流成直流,然后再逆变成三相交流电,相位角为120度,输出为纯正弦波,和市电一样

网友P:
不错    引用wumin0603 的回复内容:呵呵 哥们你真牛  引用PistoN 的回复内容:严格说来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上面有人提到用单相转三相的变频器实现,但除非你就是想让这个三相电源用于驱动三相交流电动机做机械调速,否则你那个三相电源还不是严格的三相交流市电。如果是不怕麻烦,不计代价,建议买个单相电机,用它驱动一台三相发电机发出三相交流市电,或者用一套单相交流输入的直流整流调速器,整流出直流电压,在驱动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在带动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发出三相市电

网友Q(2010-03-08):
使用变频器啊,可考虑使用三菱系列

网友R:
变频器输出的电和市电一样?  变频器能升压??

网友S(2010-04-17):
用一台220-380的变压器把220V变成380V接到一台三相380的变频器上   输出三相380V    然后接到有断相保护的380V的变频器上   这样可以吗/?  哪位朋友知道啊?

网友T:
搞变频的和搞电源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哪里有220V变380V的变压器根本没有这变压器!楼主是不是修变频器需要380V电源 但是家里没有才有这想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搞变频的和搞电源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哪里有220V变380V的变压器根本没有这变压器!楼主是不是修变频器需要380V电源 但是家里没有才有这想法!

单相交流220V 变单相380V 这样的变压器很常见啊  这就是升压变压器 隔离自耦都可以

网友V:
是想省点增容费吧?呵呵。

网友V:
从前在老家搞过,是对付停电用的,用了一台柴油机(8匹的)做驱动的,带动一台三相电机的

网友W:
买一台逆变器就可了,以前很多

网友X:
看着都好笑,问题本身有问题但可以做到,大家的方法更有好多是相当可笑的。家用220的电用个变压器可以调成单相380的。用变频想也别想能搞好380的电来。这样说的人可能不懂变频是什么东西。

网友Y:
z最简单直接拉个380的线进来多省事啊!!!

网友Z:
同意楼上的,不过好像得多交钱

网友AA:
家用单相220——滤波器——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滤波器——三相220|380升压变压器=====输出电压380波形很稳定

网友AB:
1、加升压变压器

2、加变频器

3、自制一个升压装置了

楼主:
现在三相380申请不到

网友AC:
整流、逆变才是正确答案,市场上有模块

网友AD(2010-07-27):
有一进三出的变频器啊!

网友AE:
有单相变三相的变压器吗?

三相的相位怎么错开,竟在这忽悠人。

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一般也是0~230V(三相),

至少我现在没还没用过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AF:
好果真的想做还是能做的,方法一:可以先把单相220VAC变为380VAC,然后采用电容做一个相位移量器.{因为电容的容量充放电的时间也不同吗?}至于一些参数就要靠你自已去算了.方法二:买一个三相的UPS电源.

楼主:
UPS电源不也是矩形波吗?能当市电用吗??

网友AG(2011-08-13):
苏南变频电源可以输入220V.输出三相380V.输出电压可调:0-300V相电压/0-520V线电压,
www.fssn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