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英威腾通信问题

楼主(2010-02-04):
三菱FX2NPLC 通过485BD与英威腾CHF变频器通信,PLC控制其正转,加减速,看说明书写程序一直不成功,那位好心人能指点一下正转的程序写法啊,急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们的CHF通讯都是采用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和任何支持标准MODBUS的上位机(PLC/HMI)都能进行通讯。写程序不成功有多种原因引起,如果现在您还没有解决问题,请拨打我们英威腾服务热线400-700-9997转1,寻求有关通讯方面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看一下,你写的通讯程序,发送的协议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那就只能再修改,如果符合英威腾的协议,那再致电他们的热线也不迟。

楼主:
sh399请指点一下,用什么串口软件能看到,电脑上要安装转换器吗?我初学很多东西都不明白,谢谢你

网友B:
你用的是485BD,所以要在电脑上用串口软件来调试,那硬件上还要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网上去找一个调试软件(网上有的是)这样你就可以将PLC发送的数据接收到电脑里,方便你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