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与WINCC连接啊?

楼主(2010-02-04):
可以增加硬件,但是最好采用免费软件的方式

网友A:
一对一的话 可以用PC Acess OPC 和串口通信

一对多的话,不知道可以用DP总线不

高手说吧

楼主:
PC Acess OPC 要钱的不

网友B:
OPC是一个开发的环境

你可以自己开发

对于连接你可以用DP,以太网等等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 Acess OPC 要钱的不

免费的有
用以太网比较好

楼主:
以太网还要附加些软件或硬件吧?

网友D:
1.理论上PC ACCESS是要钱,直接用编程口通过PPI连接。

2.如果你高级语言编程水平过关的话,在WINCC里面使用VB脚本调用MSCOMM控件,自己写通讯程序。需要读取的数据不多的话,还是可取的。硬件可以在PC端加个232转485的模块,或者直接用PC/PPI电缆也可以。

网友E:
PC ACCESS西门子网站免费的 下

网友F:
用以太网的话,200要加一个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