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0-02-04):
当时做的热电偶电路非常简单,用了一个ADI公司的热电偶放大器AD595,不过这个玩艺非常的贵,而且还不太好买,另外还尝试了一个直接转成SPI的转换芯片Maxim的Max6675。这个设计问题很多,不过忠于当初的设计理念,把所有的电路图都发上来。

这里说明一下AD595,这个玩艺还是比较好用的,就是非常贵阿。
AD595的基本介绍AD595是AD公司生产的一款热电偶放大器,他将仪器放大器和热电偶冷接头补偿器全部集成在一块单片芯片上,产生一个10mV/℃的输出。管脚的可选择性使其可以作为一个线性放大补偿器或者是设置工作点控制器的开关输出。AD595包含一个热电偶故障报警,如果有热电偶的一脚或双脚开路,他可以显示报警信号。报警输出有很多种灵活的方式,包括TTL形式。AD595能够用一个单端+5V电压供电。如果用负电压,则可以测量0℃以下的温度。
MAX6675调试起来不太好用。
具有冷端补偿和A/D转换功能的单片集成K型热电偶变换器,测温范围0℃~1024℃,主要功能特点如下:直接将热电偶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具有冷端补偿功能,简单的SPI串行接口与单片机通讯,12位A/D转换器、0.25℃分辨率,单一+5V的电源|稳压器电压,热电偶断线检测,工作温度范围-20℃~+85℃
这个电路也没啥好说的,具体分析一下总误差和校验后误差和热电阻一起分析,先把电路图和资料放上来。
AD595的DATASHEET
MAX6675
热电阻的资料一并上传在这里
电流源:

AD620:
TL431:
ADG708:

TLE272
结语:以前只注重芯片,选好芯片调整好电路,其实系统的观念一定要养成否则会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的,在这两个系统中存在着误差的问题,系统设计的问题,其实很多还是系统划分的问题。如果单纯的把硬件孤立起来,很容易把看似很好的设计搞得一团糟。